USB、HDMI、网口、LVDS、VGA、Audio、SD Card 等接口的EMC

楼主(2022-03-01):
接口方面的EMC问题,随时可以交流!

《USB、HDMI、VGA、Audio、LVDS、SD Card、网口等接口的EMC》-已转档.pdf

网友:
由于usb接口其运行速率较高,容易通过usb连接线缆对外高频辐射超标,同时由于带电热插拔,容易受到瞬间电压冲击和静电干扰。

网友(2023-01-29):
    接口方面的E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