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问大佬mentor原理图怎么添加无连接符号

楼主(2022-03-01):
在特殊元件符号那里要设置,但我自己不知道怎么画一个无连接符号,我画了符号但不知道怎么设置这个符号的属性才可以在特殊元件符号新增那里选到我画的符号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里

这里没有可选的

网友A:
根据画原理图器件的流程画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是指 Settings->Project中的Special Components 以及在Settings->Special Components -> New(Insert)->选择在library中画好的symbol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指 Settings->roject中的Special Components 以及在Settings->Special Components -> New(Insert)->选择在library中画好的symbol ?

就是第一次使用特殊元件中的无连接符号的时候,要选择添加无连接符号,要去自己选一个符号,我知道这个符号要自己画,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它的特性才可以在我设置的时候可以选到这个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第一次使用特殊元件中的无连接符号的时候,要选择添加无连接符号,要去自己选一个符号,我知道这个 ...

    设置成Annot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画原理图器件的流程画

,用了自己的无连接符号,封装的时候就出现这个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