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entor原理图如何添加网络标签

楼主(2022-03-01):
求大佬解答,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参考一下

谢谢大佬,我去学习一下

网友B:
    建立Link符号,加电源符号那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立Link符号,加电源符号那样

谢谢大佬指导,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添加无网络连接符号?画symbol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设置符号特性才可以代表无连接符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添加无网络连接符号?画symbol的时候不知道 ...

设置成annotate,加入特殊符号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指导,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怎么添加无网络连接符号?画symbol的时候不知道 ...

设置成annotate,加入特殊符号里面

谢谢大佬,这个也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