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D过孔已设置多个起始层和停止层,但是打开过孔属性,只有顶层到底层,请问是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2022-03-01):
(图片)

网友A:
    在放置的时候,按tab键,可以更改起始层啊 你的版本是多少?

网友:
    在层叠管理界面。有VIATYPE 里边可以增加半过孔,盲孔等 你研究一下

网友A:
    这里设置好过孔类型

    在放置过孔,或修改过孔属性的时候,就能选择刚才建立的过孔类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置好过孔类型

    在放置过孔,或修改过孔属性的时候,就能选择刚才建立的过孔类型了!

    你好我电脑是AD1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放置的时候,按tab键,可以更改起始层啊 你的版本是多少?

你好,我放置过孔按tab键也修改不了,我之前改过PCB的规则,不知道是哪个规则约束了,只能从顶层到底层。其他PCB板是可以正常修改过孔起始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