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电路升压不稳,什么原因

楼主(2022-03-01):
做一个升压电路.,输入12-241VAc,输出36V 2A.测试时发现芯片的VCC有400mv左右的波动。输出电流超过1A时输出的PWM波形就不稳定,

什么原因?

网友:
输入电源的电压不稳定,应该是输入功率不够,或输入电容小,或输入电源内阻大,或电感功率不够。

网友:
不出所料的话,PWM正在一串串地干,3843有38岁了,内部功能比较原始,要想用好它,重点解决环路和斜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