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品由3个pcb构成,三块板只有一块板螺丝孔和主机机壳连接,打静电时打机壳会...

楼主(2022-03-01):
产品由3个PCB构成,三块板只有一块板螺丝孔和主机机壳连接,其他两块pcb螺丝孔接的机壳都是塑料的。打静电时打金属机壳会把那块有接地螺丝的板上芯片打死。 然后我把主板螺丝(原先接塑料壳)与金属机壳相连,打静电没问题。 由于机器已经开模了,请问有什么方法不把主板螺丝接机壳能改善静电。

网友:
塑料壳内部做一个金属膜接地,pcb主板不接金属外接到底,试试看。

网友:
使用何种材质的连接螺栓?

网友:
你那块接地不会是电源的地吧

网友:
你把螺丝孔改成独立不连接的呗,不要接地

网友:
螺丝周围的铜皮用刀刮掉试试

网友:
静电这个我也搞不太懂,电路板到底怎么处理才合理:1、电源地直接接机壳;2电源地通过高阻值电阻或电容接机壳;3、电源地与机壳完全不导通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先去看静电进去到板子的那个信号或电源上,有问题的地方都加一个E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