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中的晶振PCB设计存在什么问题

楼主(2022-03-01):
(图片)

网友:
    地层包围设计吧

网友:
    走线太细,走线没有完全包地,包地的下地孔太少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和芯片同层?

网友:
    电容放到晶体前面进行滤波,走线走成类差分形式,包地打上地过孔50mil一个

网友:
    晶振可以放正面,减少打孔,增加铺地

网友:
    晶振频率多少?不高的几M到几十M影响不大。最好电容靠近管脚,如果是STM芯片最好串电阻

网友(2022-04-08):
    电容放到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