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D和GND是独立的,两者间有3.3V的压差是为什么呢?

楼主(2022-03-01):
AGND和GND是独立的,两者间有3.3V的压差是为什么呢?

网友:
正常情况下来讲应该不是完全独立的,最终都是要汇入大地,检查一下两个地之间的连接点,如果真的是完全独立,就像一楼说的有压差是正常的

网友:
压差正常啊,你相对的点,就不是一样的有压差正常啊

网友:
    AGND和GND是分开的,但一般都会用电容或者磁珠做单点连接,不是完全独立的,完全独立就可能会产生压差。

网友:
    电路上的GND不可能完全独立,最终是要单点接着一起的,参考平面不一致,会出问题的

网友:
    设计疏忽。同一系统 AGND GND 不可以相互电绝缘,之间必须用0欧电阻或特殊铜箔跳线如net-tie连接。原理图中设置AGND和GND的意思是PCB layout中两部分电路不可以共用地电流导体。

网友:
    有压差是正常的呀,完全独立就会有压差,通常AGND和GND是要用0欧姆电阻单点连接的。

网友:
    这么大的压差,肯定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