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怎样检测一条线开路?

楼主(2022-03-01):
cam350中怎样检测一条线开路?

网友:
可以测试的。

网友:
软件是不能确定线路是开路还是短路的

网友:
只能对比两个文件不区别,你要检测出开路,首先要有一个网络正确的原始线路,菜单里有对比网络,可以对比出网络的不同,菜单还有对比层之间的区别,如果你自己的修改不大的也可以通过层对比来区分两层之间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