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 TRANSISTOR (射频晶体管)

楼主(2022-03-01):
字面翻译是射频晶体管,我想了解的更为仔细,哪里可以看到,比如参数,性能,作用,使用范围等等。
它的 极性特征:NPN, Vced(max), Lc(max), Frequency(Typical) 是什么含义?

网友:
发射管不同于普通的三极管。这种管子在出厂前都经过老化测试和温度测试,以提高它的稳定性和可靠度。这种三极管是不能用普通三极管代替的(就算参数一致甚至还要高都不行)。特别是进口的,国产的基本没有可替换的。

网友:
从参数上来说,就是截止频率比普通的三极管高,适合于工作在高频的RF电路中。
一般是用作无线电发射、接收机的场合,当然如果是无线电遥控也可以采用。比如著名的D40、D50、D80就是,它们用在发射机中的时候,效果要比普通的三极管好得多。
NPN和PNP是管子的极性,一般NPN的用的较多。Vced是管子的集电极对发射极最高耐受电压,最后一个是典型工作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