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中网格的面划分和体划分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1):
ansys中网格的面划分和体划分具体有什么区别?

网友:
面划分是二维,体划分是三维,体单元SOLID可以用来划分面,但是不推荐,面单元PLANE只能划分线。从数学上来说就是两者形函数不同,体划分和面划分所用的形函数在同阶的情况下体划分的形函数所用变量多一个,从而能表达三维情况

网友:
面是二维的,体是三维的
面划分网格是把面分成小块,分成的小块也是面,一般是三边形或者四边形
体划分网格就是把体分成小体,分成的小块也都是体,一般为四面体或者六面体
面网格是四边形,扫略过的体网格对应的就是六面体
面网格是三边形,对应的体网格就是四面体
本身这两个就是两个概念,不过规则体划分之前可以先进行面网格划分,然后扫略过去就行了。
具体的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