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中BSP的概念是什么

楼主(2022-03-01):
嵌入式中BSP的概念是什么,比如在linux中,请通俗的讲一下

网友:
BSP是相对于操作系统而言的,不同的操作系统有不同定义形式的BSP,要求BSP所实现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网友:
在嵌入式Linux系统中,主要是初始化底层硬件并引导操作系统;同时,BSP又是和硬件相关的,还要考虑对硬件的初始化操作。这些初始化操作主要是对CPU、内存、中断等相关的寄存器及协处理器进行正确的配置。

网友:
在不同的开发阶段,因为核心和文件系统所处的位置不同,BSP所要完成的工 作也有所不同;在开发调试阶段,BSP要能够与主机通信并从主机下载核心;在目标产品中,BSP要能够从非易失存储设备中加载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