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 电源Vdc或Vac前面的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3-01):
是电压的值得意思吗,如果是的话,那后面自己加的那个扫描电压是干什么的啊?

网友:
    是电压的值,一个是直流电压值,一个是交流电压值。不太清楚你说的后面自己加扫描电压。因为我以前用PSPICE好像没听说过你这种的。我的理解是扫描电压就是用那个电压触笔检测,运行程序,得到的扫描电压,却不是自己加的,而是程序算出来的。

网友:
    看大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