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请问一个cadence 仿真的一个bug问题

楼主(2022-03-01):
    cadence spectre进行仿真时,改变Analog Design Enviroment 窗口中的参数再仿真时,发现仿真结果与参数没改变前一样,没变化。把Analog Design Enviroment 关掉再打开仿真时才会有变化。各位同仁有发现过这个bug吗?怎么解决啊,谢谢

网友:
    你用的是那个黄色的按钮?那个单单是Run
用那个绿色的按钮试试看,那个是 Save & Run

网友:
    本人遇到过相似的问题,我用参数扫描时,找到了一个最佳参数,然后将变量固定为得到的最佳参数,谁知再次仿真时得到的结果反而不如原始的值。不知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