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2022-03-01):
    用户在使用固态继电器时应用条件,注意固态继电器性能参数和负载能力合理选择,下面从四个方面介绍:
        固态继电器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1、负载类型,输出电流和浪涌电流

        使用中流过继电器输出端的稳态电流不得超过产品详细规范规定的相应温度下的额定输出电流,可能出现在浪涌电流不得超过继电器的过负载能力,用户在选用固体继电器时,必须考虑继电器在保证稳态工作的前提下,能够承受这个浪涌电流。

        下面给出考虑负载浪涌电流和继电器过负载能力后,常温下各种负载的稳态电流对固态继电器额定输出电流的降额系数的推荐值。

    负载类型    电阻    电热    白炽灯    交流电磁铁    变压器    单相电机    三相电机
降额系数    1    0.8    0.5    0.5    0.5    0.12~0.24    0.18~0.33
         举例:设固态继电器负载为电磁铁,电磁铁工作电流为1.4A ,根据降额系数,计算出额定电流值为1.4A/0.5=2.8A,留一点余量,选择3A的固态继电器较合适

    2、输出电压、瞬态电压和DV/DT

        直流固态继电器只适用于控制直流电源和负载,交流固态继电器只适用于控制交流电源和负载交流直流通用(双向)固态继电器可适用于交流、直流和双向方波的控制。

        负载电源的电压不能超过继电器的额定输出电压,也不能低于规定的最小输出电压,可能加至继电器输出端的最大电压峰值,一定要低于继电器的瞬态电压值。

        切换交流电感负载,单相电机和三相电机负载,或这些负载电器上电时,继电器输出端可能出现两倍于电源电压峰值的电压。

        对感性和容性负载,当交流固体继电器在零电流关断时,电源电压不为零,并且以较大的DV/DT值加至继电器的输出端,因此应选用DV/DT高的继电器。

    3、输入特性

        阻性输入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压一般可分为两档,适应低电压输入信号的10-30V,还有是输入电压范围较大的恒流输入固体继电器,范围在3-32V,固态继电器的输入电流一般在10MA左右,可与TTL电路兼容。

    4、其它特性

        包括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电压降,输出漏电流,零点交流,绝缘电阻,介质耐压等电气特性。所在固态继电器都具有零和非过零两种方式,非过零请助用户注明,选用固态继电器要留有余量预防负载短路,应选用适量快速熔断器,在控制感性负载时,一定要考虑负载的启动特性,在控制感性负载时,一定要考虑负载的启动特性,电流大于40A时,需加风扇强冷或水冷,风速大于6米/秒。

    说明:1、负载10A及以上,必须安装散热器,40A以上加风扇强冷或水冷。
       2、使用感性负载时,请必须在输出端并接一压敏电阻,取值为负载电压的1.6-1.9倍。

网友:
    继电器要根据特性进行选型

网友:
    固态继电器要根据其输入输出特性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