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相关

楼主(2022-03-01):
请问各位大佬mentor怎么导入cad画好的封装?dwg和dxf格式,导入之后怎么用,非常感谢

网友A:
文件下面由导入dxf的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下面由导入dxf的项

是在中心库还是pcb呢,在中心库没有诶,在PCB的话要新建一个PCB才可以导入,导入之后要输出h kp格式再去中心库导入才可以用这个封装是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中心库还是pcb呢,在中心库没有诶,在PCB的话要新建一个PCB才可以导入,导入之后要输出h kp格式再 ...

都行,中心库在编辑symbol和cell的界面都能导

网友B:
dxf格式,导入是一个cell形式,布局模式可以按器件移动,绘图模式可以分解编辑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中心库还是pcb呢,在中心库没有诶,在PCB的话要新建一个PCB才可以导入,导入之后要输出h kp格式再 ...

都行,中心库在编辑symbol和cell的界面都能导

搞懂了!谢谢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f格式,导入是一个cell形式,布局模式可以按器件移动,绘图模式可以分解编辑图形

非常感谢大佬,我搞懂了!大佬请教个问题,我在mentor里画封装的话丝印边框,组装边框和布局边框都是必须画的吗,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xf格式,导入是一个cell形式,布局模式可以按器件移动,绘图模式可以分解编辑图形

你大佬你好,我导入了,但是怎么把图形设置为管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