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仿真可以在模型里面有两种单元类型吗

楼主(2022-03-02):
我想做solid45 和 link10 一起的模型
solid45是钢板
link10是螺栓,把钢板加紧
具体怎么操作,网格怎样划分,计算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这很简单, 你建立2种单元, Solid45 和 link10.
划分网格时定义单元属性,定义钢板的为45, 定义螺栓的为10即可.
命令是type, *

网友:
    事实上,hypermesh网格要想导入ansys的话,要在打开hypermesh对模型分网前选择ansys那一项,然后分网,再定义单元类型(hypermesh里有所有的ansys单元类型),然后刷新网格,再导出网格到ansys。如果不这样,导入到ansys的将只有节点而没有单元。

网友:
    Preprocessor/Coupling/couple dofs, 然后选择需要耦合的节点,设置你需要约束的自由度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