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中文菜单加载,有哪些可用的方法

楼主(2022-03-02):
    目前用的 axlUIWTimer 定时器
    然后 axlUIMenuInsert 插入(直接加载,不成功,而且要插入验证码的校验,所以不能一开始就加载菜单)
    但因为菜单的结构比较复杂,内容也比较多
    经常加载的过程中,菜单出现乱码,然后软件就卡死了
    有哪些可行的菜单加载方式?要能支持中文的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中文了。

    请教下用axlUIWTimer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另外听说17.2好像不支持中文菜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中文了。

    请教下用axlUIWTimer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尝试过,allegro.ilinit里,调用skill,加载菜单,无法加载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刷回去
    估计是另外加载的别家公司的skill,有 axlUIMenuLoad(nil)  指令,恢复了初始菜单
    所以才用了 axlUITimer 定时器,延时执行菜单加载的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放弃中文了。

    请教下用axlUIWTimer定时器的作用是什么?

    17.2的确是不支持中文菜单,最新的补丁包不知道是否有修复这个bug
    17.4估计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尝试过,allegro.ilinit里,调用skill,加载菜单,无法加载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刷回去
    估计是另外 ...

    菜单研究的少。我用的是axlUIMenuFind(nil -1),然后axlUIMenuInsert,再axlTriggerSet。
    axlUIMenuLoad感觉不灵活,会覆盖。

网友:
引用 楼主:
    17.2的确是不支持中文菜单,最新的补丁包不知道是否有修复这个bug
    17.4估计也是一样的情况

    17.4据说自带官方中文语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菜单研究的少。我用的是axlUIMenuFind(nil -1),然后axlUIMenuInsert,再axlTriggerSet。
    axlUIMenuLoad ...

    但是15版本没有 axlMenuInsert 功能,只能 dump 后加上自己的菜单,再 axlUIMenuLoad 加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15版本没有 axlMenuInsert 功能,只能 dump 后加上自己的菜单,再 axlUIMenuLoad 加载

    原来如此,没用过这个函数,不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