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工人有时候无法看清线路断线,怎么解决?

楼主(2022-03-02):
我刚刚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用摄像头把图像在屏幕上显示出来,但不能是局部放大的,因为这样效率太低了,就是能把一块板子能在屏幕上全屏显示出来,而且能看清楚线路,板子有点大,最大有20*30cm能,请大家帮帮 我啊,有没有这样的摄像头啊

网友:
可以用小刀划,断了地方就可以看到

网友:
摄像头要高清才可以

网友:
找一个高清摄像头,再买个32寸左右的液晶电视,把摄像头联到电视上看,32寸的一般的板子应该都看的清了,再者你也可以做测试治具,测试PCB线路有没有开短路的

网友:
一般工厂是有AOI,很少会有不良品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