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极管导通需要什么条件?

楼主(2022-03-02):
三极管导通,即ec两极间导通的条件是什么?导通后是否有压降?
另外从光耦的情况看,三极管的基极实际上只是产生了电流,整个管子就导通了,这怎么理解

网友:
当be、ce两个P-N结都是正偏时,三极管饱和导通。导通后c、e极间的电压Uce比P-N结的导通电压低。硅管约0.3V,锗管约0.1V左右。

网友:
    在光耦中,三极管只要有基极电流,就有可能导通。看三极管
    集电极所接的电阻大小,在电阻比较大时,只要比较小的基极电流就可能使三极管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