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如何检测距离实现定位?

楼主(2022-03-02):
我看市面上的产品大多蓝牙产品都是通过检测通断报警,来实现一个防丢的功能,如何实现精准定位技术呢

网友:
难道用信号强度?

网友:
beken博通集成电路

网友:
主要是利用的是蓝牙4.0的beacon广播的功能。一般应用场合是在室内,定点布置beacon基站。1.这些蓝牙beacon基站不断发送beacon广播报文(报文内含发射功率)。2.搭载蓝牙4.0模块的终端设备收到beacon广播报文后,测量出接收功率,带入到功率衰减与距离关系的函数中,测算出距离该beacon基站的距离。3.利用距离多个beacon基站的距离,即可实现多点定位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