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电缆和射频线是一回事吗?

楼主(2022-03-02):
同轴电缆和射频线是一回事吗?

网友:
不是一回事,这是两个不在一类里区分的电缆,同轴电缆是结构分类,射频线是用途分类。
简单的说:同轴电缆可以用来传输射频信号,射频线可能是同轴结构。

网友:
肯定不是一回事的

网友:
当然不是一回事
简单的说:同轴电缆是指有相同的轴心的内外导体构成的线缆。说的是电缆的节构。
:射频电缆是传输射频范围内电磁能量的电缆,射频电缆是各种无线电通信系统及电子设备中不可缺少的元件。
比如我们有的有线电视的传输线就叫射频同轴电缆。这里说的同轴是节构。射频才是规格。当然有很多种电线的节构是同轴的。。。射频线缆的种类也比较多,但是,两者绝不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