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型的时候如何才能选择最佳的电路保护器件呢?

楼主(2022-03-02):
在选型的时候如何才能选择最佳的电路保护器件呢?

网友:
你要知道你想要防止的损害是什么

网友:
你希望在运行时能够耐受故障情况,并在故障情况发生期间和之后保持运作;仅仅在关断时才耐受故障情况,然后在下一次装置上电时进入运作;或者提供保护使装置安全地失效,并在失效结束之后不需要进行运作?你所选择的电路保护器件是取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

网友:
对于什么是“正常”和“异常”的运行情况,我们需作出合理设想。

网友:
必须要清楚任何保护是不可能做到100%的,如果你设计保护一个特定事件,但是总有可能发生一些更加严重的事件。

网友:
在设计开始时就要规划电路保护方案,虽然电路保护器件比过往小了许多,但是在PCB设计完成之后,如果没有充足的空间就不可能添加电路保护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