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通电压大小是多大啊?

楼主(2022-03-02):
mos管导通电压大小是多大啊?为什么mos管需要栅极驱动电路,而类似的三极管不需要呢?

网友:
一般mos管的饱和电压在10v,也有3-5v的,同一个mos管通过不同的电流栅极电压也不同的。mos管它的极间电容比较大,为了使mos管的开关速度快和减少功耗,就要对栅极快速充放电,驱动电路就是派这个用场的。双极型三极管的极间电容不大,所以不需要类似的驱动电路了。

网友:
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说的

网友:
MOS管是由电压驱动的,但MOS管GS极之间有个小“电容”,给这个电容充电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则上充电过程越快越好,慢了会使MOS管发热,严重了会直接烧坏。栅极驱动电路的作用就是使“电容”更快充电,使MOS管导通或关断速度更快。
大功率三极管也需要电流驱动电路啊,提供三极管导通所需的基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