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绘制经验总结

楼主(2022-03-02):
    PCB板的绘制经验总结:

    (1):画原理图的时候管脚的标注一定要用网络 NET不要用文本TEXT否则导PCB设计的时候会出问题

    (2):画完原理图的时候一定要让所有的元件都有封装,否则导PCB的时候会找不到元件

    有的元件在库里找不到是要自己画的,其实实际中还是自己画好,最后有一个自己的库,那才叫方便呢。画的过程是启动FILE/NEW--》选择SCH LIB--》这就进入了零件编辑库--》画完后在该元件上又键TOOLS-RENAME COMPONENT可重命名元件。

    元件封装的画发跟这个也一样,但是选择的是PCB LIB,元件的边框是在是在TOPOverlay层,为黄色。

    (3):画完后要给元件按顺序重命名,选择TOOLS工具----》ANNOTATE注释然后选择顺序

    (4):在转化成PCB前,要生成报表,主要是网络表 选择DESIGN设计----》Creat Netlist创建网络表

    (5):还有就是要检查电器规则:选择TOOLS――。>ERC

    (6): 然后就可以生成PCB了生成的过程若有错误一定把原理图修改正确了再生成PCB

    (7):PCB首先一定要步好局,应让线走的越短越好,过孔越少越好。

    (8):画线之前先设计规则:TOOLS―――Design Rules, Routing中的Clearance Constrain的GAP设计时可选10也可选12,ROUTING VIA STYLE中设置过孔,汉盘的最大外直径最小外直径,最大内直径,最小内直径的大小。WIDTh Constraint 设置的是线的宽度,最大最小

    (9):画线的宽度一般普通的就12MIL,外围一圈电源和地线就120或100,片子的电源和地就50或40或30,晶镇线要粗,要放在单片机旁,公用线要粗,长距离线要粗,线不能拐直角要45度,电源和地还有其他的标志一定要在TOPLAY中标明,方便调试连线。

    若发现图不正确,一定要先改原理图,再用原理图更PCB.

    (10):VIEW选项里最下边的选项可以选英制还是毫米。

    (11):为了提高板子的抗干扰性,最好最后敷铜,选择敷铜图标,出现 对话框,该图中Net Option选择连接的网络,其下的两个选项要选上,HATCHING STYLE,选择敷铜的形式,这个随便。GRID SIZE是敷铜格点间距,TRACK WIDTH设置线宽与我们画PCB的线宽要一致,LOCKPrimitives比选,其他的两项按图上做就可。

网友:
    这些画板经验很值得学习

网友:
    绘制电路板还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发板后,进行改动的话就特别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