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挽电路的几个问题

楼主(2022-03-02):
如图所示,推挽电路开关管的发射极都串接了一个1欧姆的电阻,这个1欧姆电阻起什么作用啊?还有mos管的那个电路12v电源下接了4个电容,三极管的那个电源却没有,这是为什么啊?几个并联的电容为啥不直接搞一个大一点电容?谢谢了

网友:
平均作用  防止两个场管参数有差异

网友A:
电阻是为了保证电流平衡,像王工说的管子参数是无法保证完全一致的,电流不一样导致管子温升不一致会进一步加剧不平衡。三极管不接是因为三极管放大的还是小信号,不致于引起电源的恶化,而到了后面MOS管放大时输出大功率放大,若不做滤波则会引起电源的急剧恶化,影响别的设备工作。采用多种容值并联是因为电容有滤波半径,采用不同电容组合可以增大滤波半径从而保证从低频到高频都有较低的对地阻抗,从而提升滤波性能,另外还有个问题就是大电容的耐压值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为了保证电流平衡,像王工说的管子参数是无法保证完全一致的,电流不一样导致管子温升不一致会进一步 ...

请问电阻是如何保证电流平衡的,为何用1欧姆呢?

网友B:
    有点搞不懂  ,三极管的上下管为什么是上面NPN,下面是PNP, 感觉不会导通啊。下面N型三极管,上面P型三极管不是很好吗,为什么mos管又是上面P管,下面N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搞不懂  ,三极管的上下管为什么是上面NPN,下面是PNP, 感觉不会导通啊。下面N型三极管,上面P型三极管 ...

三极管上N下P属于推挽电路也叫图腾柱,MOS管上P下N也叫mosfet推挽,置于为啥Mosfet不上N下P是由于Mosfet下管为P管的话输出低的时候对负载有要求,Pmos需要满足S极高于G极才能导通,你可以画画电路分析一下

网友:
    我按图中的三极管上面NPN8050,下面PNP8550,电源接12V,  三极管基级也接12V(或者0V)触发,但是在两个三极管连接处都没有输出电平(高低的都没有),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