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spice电路转换成ads格式

楼主(2022-03-02):
如何将Pspice电路转换成ads格式,能直接转换吗?还是需要什么工具

网友:
如果是dwg格式的电路原理图,你只需要在CAD中打开,在--文件--页面设置--创建一个新的样式就可以了,如果是其他格式的你要下载一个格式转换软件或者用ADOBE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