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防止DC/DC的冲击电流

楼主(2022-03-02):
输入电压24V,采用LM2596输出5V,电源输入插口插入时接头打火

我认为主要是24V输入时有个大电容导致的,所以通过控制LM2596的延时启动是无效的

电容前加个MOS管之类是不是太复杂,NTC不知道行不行,有什么型号推荐,

还有什么其它好办法吗?

网友:
    NTC需要发热才能降低压降,损失电能,不行

网友:
    如果对功耗要求不高 可以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

网友:
    电容前加个MOS管,让其上电后缓慢开通至全开,是有些复杂,但你有这个要求,也就只能接受了

网友:
    还是mos管缓启动电路稳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