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row vector 如果相等则于0 不等等于1

楼主(2022-03-02):
两个row vector 二进制 a和b,建立新的vector z,如果a的数值对应的位置等于b的数值,则数值0加入z,反之,数值1加入z。
最后求出z的平均值。 以下是我的码 很麻烦,大家帮我简化一下。谢谢
a = [1;0;1;1];
b = [1;0;0;0];
z = [];
for i = 1:length(a)
    if a(i)==b(i)
        z(end+1) = 0;
    else
        z(end+1) = 1;
    end
end
mean(z);

网友:
用逻辑运算

网友:
筛选不等用 ~=

网友:
    仅供参考
a = [1;0;1;1];
b = [1;0;0;0];
z=zeros(length(a),1);
z(a~=b)=1;
    z1=mean(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