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馈电阻大小对运放性能有何影响

楼主(2022-03-02):
运放通过反馈电阻可以改变增益(A=RF/R),那么同一个增益下电阻取值有没有要求?比如AS=10K/2K和AS=100K/20K的增益都是5,但是对电路是否有影响(如负载问题)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任何一个运放都不是理想的运放,电阻会导致放大倍数的变化。

网友:
在过去的运放的性能指标不向现在这么高,失调电流都很大。所以在选择输入电阻的时候就不能太大,一般经验都选1K,现在的IC失调电流都非常小,所以输入电阻也就大小无所谓了。但还是小点好一些,要求精度高的电路可以减少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