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 designer画pcb库的时候怎么给焊盘自动排序呢?

楼主(2022-03-02):
如图,想把PcbLib里面焊盘按照红线从小到大排序,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按理来说应该有这样的功能,但是我找不到哎。

网友:
    可以试试公式法,先将焊盘对齐到网格,最好是整数,然后用公式调整一下,如下图

出现负值不要怕,分别选择,然后换公式就好了

网友:
    像你的情况,左侧选择,然后用Y1坐标计算出单数焊盘,右侧用Y1坐标算出双数焊盘即可

网友:
    使用特殊粘贴法,左边输入1,右边输入2,分别先复制左侧焊盘按住EA快捷键向下粘贴数字递增改为2,右侧同样操作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