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资源利用率是什么意思。我用Quartus软件,可以具体计算出一个数值吗?

楼主(2022-03-02):
    FPGA的资源利用率是什么意思。我用Quartus软件,可以具体计算出一个数值吗?

网友:
    FPGA的内部架构有所不同,计算的方法也各有差异,因此你在看FPGA方面的书籍资料的时候经常会看到LUT、LE、DFF、Register等单词。Altera的ALM、xilinx 的CLB、Lattice的CLB等都是描述的实现逻辑单元(不同FPGA器件实现方式不同)。

网友:
    为了统一资源描述,都会估算到LE的个数、RAM的资源、高速IO的数量等,这些就是FPGA的资源,而你的逻辑需要占用这些资源的百分比,就是资源占有率。

网友:
    各个厂家的FPGA编译工具都可以在Fitter(P&R)后都会有一个资源评估(Quartus也可以),当然,现在FPGA工具都有一个EPE(早期资源评估)工具,可以在你代码未完全编写完成就可以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