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楼主(2022-03-02):
请问LM358与LM393哪个做方波发生器好?

网友:
多数是用lm393

网友:
一个是双运放、一个是电压比较器 ,通常多见采用运放

网友:
第一,比较器的一个重要性能指标是它的响应时间。响应时间与放大器的上升速率和增益带宽积有关。因此,应当选用这两项指标都高的通用运算放大器作比较器。并在应用中减少甚至不用相位补偿电容,以便充分利用通用运算放大器本身的带宽来提高响应速度。 第二,当在比较器后面连接数字电路时,专用集成比较器无需添加任何元器件,就可以直接连接。但对通用运算放大器而言,有时必须对输出电压采取嵌位措施,使它的高、低输出电位满足数字电路逻辑电平的要求。

网友:
LM393输出带载能力差,追求稳定的话,做好加一级放大。而358相对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