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altium designer pcb中显示每个元件的designator?

楼主(2022-03-02):
    我从原理图中转到pcb中后,发现这次每个零件上都没有designator.一个一个地显示又很麻烦,所以想知道如何可以让每个都一下子显示出来。

网友:
    如果还没有拉线,在默认设置改一下,重新导入到PCB。

网友:
    可以按下J,C,然后输入序号跳到元件所在位置,元件会出现在屏幕中心.
    如果是sch跟pcb在同一个project下,从原理图选定元件,然后右键元件,选part actions->select pcb components,就会跳到pcbdoc里把要的那个元件选定.

网友:
    点选一个器件,右键,选择相似.. 弹出窗中在下边找到designator 的hide项 改为不选中,就都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