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铺铜时怎样设置删除outline以外的铺铜呢?

楼主(2022-03-02):
allegro铺铜时怎样设置删除outline以外的铺铜呢? 这跟designer不一样呀,PCB设置的边界比较复杂,一次性全部大范围铺铜,结果outline外面的铺铜不能删除,求帮助

网友:
allegro有个route keepin层,你要在这层画出来

网友:
    你要画route keepin

网友:
    一般使用Z-copy的这种方法

网友:
    不是吧,覆铜的时候就注意选择.

网友:
    选择shape add 命令,然后选择 z-copy,然后左键选择outline线,确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