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SKILL怎么删除一类器件?

楼主(2022-03-02):
skill如何删除一类器件?类似于在PARD LOGIC删除掉器件。

网友A:
    不需要SKILL 删除命令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SKILL 删除命令就可以

    没明白啊

网友:
    根据封装名,删除器件?syms = axlSelectByName("SYMTYPE" "name")

    axlDeleteObject(syms)

网友:
    1、删除命令 2、Find By name那里选择Symbol Type 然后点More

    3、选择要删除的封装名 apply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rtlogic删掉的器件 ,其实不是删的symbol ,而是component。

    正解,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