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可以在pcb板直接添加元器件吗?

楼主(2022-03-02):
ad可以在pcb板直接添加元器件吗?

网友:
    可以,新建一个PCB 放置器件就行了,如果知道位置和样式,直接放焊盘和线也行,放器件只是为了方便移动位置之类的而已

网友:
    可以,直接添加封装就可以

网友:
    要网络接线需要更改引脚的网络标号

网友:
    可以,但不推荐,比在原理图操作麻烦,因为没有网络表,所以要手动添加网络,容易出错

网友:
    添加后无网络所以无飞线。然后打开网络管理器,添加网络,或者编辑网络,把你直接添加的元件引脚连接到你想连接的位置。就有飞线了。

网友:
    可以是可以但是不推荐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