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一般从哪些方面出发?

楼主(2022-03-02):
伺服电机选型一般从哪些方面出发?

网友:
电机的最高转速,这个关系到机床的行程时间,即运行速度

网友:
惯量匹配及负载惯量,跟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及精确度有关系

网友:
空载加速转矩,涉及到电机从零速到额定速度的快慢。

网友:
过载时间应控制在电机允许过载时间范围内剩下的就是经济、货期、质保等方面的考虑了。

网友:
1、电机的最高转速,这个关系到机床的行程时间,即运行速度;
2、惯量匹配及负载惯量,跟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及精确度有关系;
3、空载加速转矩,涉及到电机从零速到额定速度的快慢;
4、负载转矩,例如切削负载转矩不得超过额定转矩的80%;
5、连续过载时间,过载时间应控制在电机允许过载时间范围内 剩下的就是经济、货期、质保等方面的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