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gerber文件,在CAM350里面看钢网层少一个元件,在pads里预览是有的,为什么?

楼主(2022-03-02):
导的gerber文件,在CAM350里面看钢网层少一个元件,在pads里预览是有的,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估计是那个元件封装没做paste层的焊盘,生成gerber的时候又只选 了paste层

网友:
导gerber有设置问题,因为芯片引脚间距太小,还是45°摆放的原因!

网友:
+1很多人封装建德不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