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计数输入端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

楼主(2022-03-02):
    单片机计数输入端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

网友:
    外部脉冲的变化必须要比 51单片机采样的速度慢才行,否则会丢失计数脉冲的个数。

网友:
    51单片机在每个机器周期的S5P2对计数端点脉冲进行采样,需要最少花两个机器周期才能检测到外部脉冲由1变为0,则计数器的值加1 。
51单片机的机器周期是由12个 时钟周期组成的,故单片机计量一个外部脉冲最少要花24个钟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