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tium Designer单面板PCB中怎样设置跳线?

楼主(2022-03-02):
    altium Designer单面板PCB中怎样设置跳线?

网友:
    设置起始到结束的焊盘,再在机械层画线代跳线。

网友:
    跳线可以用2个焊盘或者2PIN的插针

网友:
    如果明确知道中间需要加跳线,就在原理图中加一个跳线的器件,如果是在布线中,直接放置跳线的封装,选中两个焊盘,将焊盘改为jump类型,中间的连线删除,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