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ys仿真中如何定义发热器件的热功率和导热率

楼主(2022-03-02):
    我现在需要用ANSYS仿真一板级电路的温度分布情况,请问我应该如何定义电路板上发热元器件的热功率,以及PCB板的导热率,谢谢
    能不能说一下怎么用命令流表示?谢谢

网友:
    导热率在 material prop 中定义 相应的材料属性!
热功率是最为体载荷施加的 ! 在 load apply 中选择 body load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