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带预失真与射频预失真的区别

楼主(2022-03-02):
基带预失真是利用数字信号处理器(DSP)对功率放大器输出端反馈的信号进行计算和处理,用软件来实现非线性补偿。通常情况下,为实现较高的交调分量失真抑制性能,预失真技术还包含反馈实现自适应功能。
  射频预失真方法一般采用模拟电路进行预失真处理。
  预失真技术包括三种方法:
  ①射频预失真;
  ②中频预失真;
  ③基带预失真。

网友:
基带预失真是数字预失真,由一个矢量增益调节器组成,根据查找表(LUT)的内容来控制输入信号的幅度和相位,预失真的大小由查找表的输入来控制。矢量增益调节器一旦被优化,将提供一个与功放相反的非线性特性。理想情况下,这时输出的互调产物应该与双音信号通过功放的输出幅度相等而相位相反,即自适应调节模块就是要调节查找表的输入,从而使输入信号与功放输出信号的差别最小。注意到输入信号的包络也是查找表的一个输入,反馈路径来取样功放的失真输出,然后经过A/D变换送入自适应调节DSP中,进而来更新查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