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shape对不同层的焊盘避让(void)

楼主(2022-03-02):
如图所示, L1为表层, L2为GND, PCIE接插件的焊盘,在L2层会自动void, 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A:
    焊盘内层挖空得通过设置routkeepout来实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盘内层挖空得通过设置routkeepout来实现吧

    还真是,谢谢

网友:
    器件焊盘邻层挖空处理

网友:
    不是自动的,L2手动添加的keepout。

网友:
    没有自动的 只能手动添加禁步 有辅助工具很快

网友:
    做金手指封装的时候就把routkeep加上去,

网友:
    手动挖的

网友:
awesome. Just don't know.

网友(2022-10-26):
有点懒有没有自动的

网友:
    Allegro操作:Add->Rectangle,Options栏在Route Keepout层选择Layer02,根据需求画出避让矩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