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原理图中如何检查未连接net?

楼主(2022-03-02):
在原理图中,器件比较多,管脚也很多,在器件之间互连时,有时会忘记把一个管脚连上了,但这个管脚也接了下拉电阻,所以检查时并没有报单点错误,导致在印制板完成后,还要飞线,有没有什么办法检查所有器件的管脚都连上了吗?

网友:
drc里面看看。要确保万无一失可以用Valydate效果扛扛的

网友:
有网标DRC才会显示,否则规则不知道设计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