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的原理图中如何替换label?

楼主(2022-03-02):
在原理图设计中,有多个器件使用的,如多个emmc器件,画好一个后,会直接复制一个,这样子的话,就想把原器件上的label更改下,如emmc1_dat0等改为emmc2_dat0,但在原理图中没有找到,我看AD软件可以实现,类似WORD中的替换一个。而mentor中必需全部名字都一样才行,不能替换一个label中的部分单词,有什么办法没有?多谢了。

网友A:
不改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改不能用?

数据线是独立的,多个同样的器件独立连到FPGA上。没有复用数据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线是独立的,多个同样的器件独立连到FPGA上。没有复用数据线。

属性里面直接改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