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点电位为什么被拉低了

楼主(2022-03-03):
我想知道A点的电位是什么原因被拉低的??
谢谢大家

网友A:
    上电瞬间M1的GS端电压为负,M1导通,之后Q1导通,A点电位被拉低。

网友B:
    1楼解答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瞬间M1的GS端电压为负,M1导通,之后Q1导通,A点电位被拉低。

    谢谢,为什么上电瞬间M1的GS端电压为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楼解答正确。

谢谢,为什么上电瞬间M1的GS端电压为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为什么上电瞬间M1的GS端电压为负

    因为M1 S端的电位会超前G端,GS的压差就是负值,M1导通,建议你用仿真电路试试就知道了,另外看看PMOS的导通条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M1 S端的电位会超前G端,GS的压差就是负值,M1导通,建议你用仿真电路试试就知道了,另外看看PMOS的 ...

    谢谢,还是没有懂,我的理解是刚上电,三极管的基极被拉低,那么三极管是闭合的,因为三极管没有导通,没有电流流过三极管, A点应该是高电平和电源电压一样,也就是应该和M1的S极点位一样。我没有明白为什么一上电M1的S极电压会大于G极电压??  难道一上电,就有电流流过三极管,所以电阻分压,S极电位大于G极??

网友:
    把GS反接吧,DS内置有二极管的。

网友C:
    GS内置二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GS内置二极管的

    体二极管怎么影响A点了。反接也是一样的

网友:
    本身一接上电源场管都是正向导通的。三极管导通,就下拉了。

网友C:
    是把DS两个脚调转接试下。DS本身有内置二极管的。

网友:
    上面说的对的,看来高手还是挺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把DS两个脚调转接试下。DS本身有内置二极管的。

    又来了,还是没有理解到,你看看,体二极管的方向,它上电不会正向导通的。

网友D:
    MOS有寄生电容;R1和R2电阻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D:
MOS有寄生电容;R1和R2电阻改小

谢谢,R1和R2电阻改小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归根结底都是因为MOS管的寄生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