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能共用一个电容器吗?

楼主(2022-03-03):
    请问各位这个图两个电源能共用一个电容器吗,也就是说一个电容器,两个电源能同时给其充电吗?

网友:
    两个电源上分别正向串接二极管,都可以充电。具体是那个回路在充电取决于电压高低。

网友:
    S1处增加一只二极管。

网友:
    电源中电容滤波需要在连续工作状态下,才能够正常输出纯净的直流电,一旦断开电容滤波后,输出的直流电,会立刻无法正常输出纯净直流电的,所以不建议一个电容在2路直流电源下工作.

网友:
    没有同时这么一说,分时复用吧

网友:
    电容说:“我无所谓,别给我超压。电源你自己保护好就行,别被我反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