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焊盘默认尺寸

楼主(2022-03-03):
Designer中焊盘默认尺寸是多少啊??我的被我调节乱了,默认尺寸不知道是多少了。 包括焊盘助焊和孔径的大小都告诉我一下 单位是mil 谢谢了

网友:
    建议你在库中掉出一个header,然后查看其封装中的焊盘尺寸,我记得好像是外径1.5,内经0.9mm
    一般都用这个,当然还要看你的具体应用,如果是普通的直插式电阻电容或连接器就够用了。你说的单位问题,我建议在画导线的时候使用mil,而在打焊盘,过孔的时候采用mm作为单位。因为国内的制板商做板子的时候采用的钻孔好像都是以mm为单位的,精确到0.1个mm。以上是我的建议而已,请视情况而定。

网友:
    Altium Designer焊盘默认尺寸,孔径的大小调节乱了,可以重新设定系统默认值,操作如下:在PCB编辑器下选择tool下的preference,出现preference对话框选择pcbEditor下的defaults项选择set to defaults然后保全

网友:
    放置焊盘时按tab键,设置,下次放置就会默认此次设置

网友:
    1.在PCB编辑器下选择tool下的preference,出现preference对话框
    2.选择pcbEditor下的defaults项选择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