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电路设计时电感选择是实际负载电流Io还是芯片能够提供的最大电流

楼主(2022-03-03):
实际项目中,我们通常的负载电流在50mA-100mA左右,然而dcdc芯片一般能提供的电流在0.6A-到几安培的电流,在计算电感的感量时,这个电流是选择实际使用的电流还是选择芯片提供的最大电流,又或者说DCDC芯片一直工作在断续模式会对电路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要看负载比例,负载轻不会。

网友A:
一般在计算电感的感量时,这个电流是选择实际是选择芯片提供的最大电流,芯片需要输出足够量的电流,电感所通过的电流如果小于负载电流后,电压降就会增大,对电路拖动负载能力就需下降,输出效果后差了。

网友:
个人倒是觉得按照你的最大载荷电流,根据规格书上相关的公式计算出你的Ipk电流,然后再考虑设计余量因素按照1.5倍以上Ipk,如果实际用不到但是选择大电流电感是会增加成本的。

网友:
一般是实际电流,留50%余量。

网友:
我也觉得是实际电流,留余量就行

网友:
    看需求和具体情况

网友:
    输出直流平均电流+交流纹波电流/2,也就是输出峰值电流,然后再留一定的裕量,比如30%。

网友:
    当然是实际了,不过就100ma为啥不直接用ldo,大压差吗

网友:
    如果知道伏秒积定律,你就会知道,是以实际电流来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在计算电感的感量时,这个电流是选择实际是选择芯片提供的最大电流,芯片需要输出足够量的电流,电感所通过的电流如果小于负载电流后,电压降就会增大,对电路拖动负载能力就需下降,输出效果后差了。

    理解错误